为什么只有P0口驱得动uln2003

楼主(2013-04-16):
为什么只有P0口驱得动uln2003

网友A:
这个不正常啊

网友B:
标准51的话
如果没有接上拉,不正常的

网友C:
要接合适的上拉电阻。

不明白的话就先去看下ULN2003的内部电路  和51 的IO口结构,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D:
上拉1.2K电阻即可

楼主:
啊,看来我太菜了,呵呵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E:
ULN2003实际就是集电极开路的三级管,一般需要上拉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