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时钟复用 编译错误。

楼主:
今晚搞了下时钟复用,原打算可以动态的选择PLL 输出的四种频率的时钟,用的是CLOCK_CTR   IP核,可是总是报错。
Error: inclk[0] port of Clock Control Block "CLOCK_CTR:inst|CLOCK_CTR_altclkctrl_uhi:CLOCK_CTR_altclkctrl_uhi_component|clkctrl1" is driven by PLL:inst1|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_altpll:auto_generated|wire_pll1_clk[0], but must be driven by a clock pin

模块手册上明明写的可以是PLL 的输出作为输入:

何解?

网友A(2013-04-16):
上面那个input连的vcc神马意思?
应该连到input【0:3】上

网友A:
应该连到inclk【0:3】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input连的vcc神马意思?
应该连到input【0:3】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号 并不是连到VCC 上 我还没有分配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连到inclk【0:3】上

那个datasheet 上黄色部分 明明说了可以连到 PLL 输出上怎么不行?

网友:
感觉是约束文件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