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kon 7寸人机界面问题求解

楼主:
刚接触触摸屏    使用的是SUKON 的触摸屏 , 型号 07L    如图  使用HMI做界面开发   当使用在线模拟的时候,就可以点击按键给串口发一条数据出去   使用的是自定义协议     但是把工程下载到触摸屏里面的   数据就发不出来了 求各路大侠支个招   谢谢了

楼主(2013-04-16):
自己先顶一个   求各路大神支招

网友A:
就是根据协议,发送和接收命令和数据罢了。

网友B:
是不是屏幕的通讯参数啥的没选对,屏幕只有一个串口吗?还有不要玩太特殊的东西,现在的屏幕都支持MODBUS RTU协议,你用通用的协议会好些,它家的屏幕供货有问题还可以及时更换其他家的

网友C:
估计没有设置好参数或没有下载文件到LCD,
导致最后没有数据发出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是参数配置的问题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