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051定时器触发ADC中断问题

楼主(2013-04-16):
这几天用STM32F051做ADC采样处理,采用的TIM15触发ADC  12个通道,10ms触发一次。但是在DMA中断中却无法进入中断,望做过的人帮我看看。在此谢过!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A Clocks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B Clocks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GPIOC Clocks enable */

        //AD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GPIO_Pin_3 | GPIO_Pin_5|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 Enable AD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Initialize ADC structure */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
        /* Configure the ADC1 in continous mode withe a resolutuion equal to 12 bits  */
        ADC_InitStruct.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配置ADC 的转化分辨率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配置选择连续采样或单次采样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上升沿触发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5_TRGO;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设置ADC 是左对齐或者右对齐
        ADC_InitStruct.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Upward;                                //设置ADC 扫描方向  AD0--ADC16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
        /* Convert the ADC1 Vref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 ADC_Channel_1 | ADC_Channel_2 | ADC_Channel_3,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 ADC_Channel_6 | ADC_Channel_7 | ADC_Channel_8,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 ADC_Channel_13 | ADC_Channel_14 | ADC_Channel_15,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 ADC Calibration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ADC_Cmd(ADC1, ENABLE);
        // Wait the ADCEN falg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EN));
        //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
void ADC_DMA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DMA for ADC配置结构
        DMA_InitTypeDef DMA_AD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ADC DMA设置
    DMA_DeInit(ADC_DMAn);
    DMA_ADC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
    DMA_ADC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hex[0][0];
    DMA_ADC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ADC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_SIZE;         //ADC通道数量
    DMA_ADC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ADC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ADC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单ADC
    DMA_ADC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单ADC
    DMA_ADC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配合ADC连续的循环模式
    DMA_ADC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ADC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ADC_DMAn, &DMA_ADC_InitStructure);

    //Enable DMA ADC_DMAn
    DMA_Cmd(ADC_DMAn, ENABLE);
    //Enable ADC1 DMA
    ADC_DMACmd(ADC1, ENABLE);
    //DMA for ADC 中断使能

        // Enable the DMA gloabal Interrupt
    DMA_ITConfig(ADC_DMAn, DMA_IT_TC,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15_Config(void)
{
        uint32_t Period = 479;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5, ENABLE);
        TIM_DeInit(TIM15);//复位TIM15定时器

        //X us定时中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eriod; //最大计数值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999;//分频  1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分频因子  //CK_CNT = FCLK /(TIM_Prescaler+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5, &TIM_TimeBaseStructure);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15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Period>>1);//(占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15,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5, TIM_OCPreload_Disable);//关闭预装载
//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5, ENABLE);        //使能自动重装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15, 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15,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5, ENABLE);
}
void ADC_DMA_TIM15Config(void)
{
        //TIM15 Configuration
        TIM15_Config();
        // ADC1 Configuration
        ADC_Config();
        // ADC_DMA Configuration
        ADC_DMA_Config();
        //外部时钟触发ADC
    TIM_Cmd(TIM15, ENABLE);
}

网友A:
这个功能应该能够实现
我也发现,STM32 的功能的确很强, 但是写软件,太多的内部信号导致调试不易,只能一步步地验证。

网友B:
ADC和DMA配置中都有ADC_DMACmd(ADC1, ENABLE);
何必呢,直接将ADC和DMA配置放在一个函数中。且少了配置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DMA的基础地址是这个吗?(uint32_t)&ADC1->DR;不对吧。ADC1应该是0x40012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