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5V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2013-04-16):
有12v的蓄电池,用7805给单片机供电,电路图是这样吗?

网友A:
最好在两个电容旁边并联两个电解电容

网友B:
压差有 7V、最好加个散热器、

网友C:
电池供电,还这样用,好奢侈,好浪费哪!
考虑用 DC/DC 吧,注意节能哪

网友D:
如果单片机只需几个mA电流的话
DC-DC更浪费

网友E:
电容太小了~~~

网友F:
用DC-DC吧,转换效率高

网友G:
嗯  熟悉的东西

网友H:
有7805内部原理图吗,学习一下。

网友I:
DC-DC效率有多高啊

网友J:
这个具体看应用,如果单片机所需电流很小早500ma之内,这个加个散热器就OK了,如果单片机电流能达到1A或之上,还是DC-DC吧

网友K:
这个电路效率有些低

网友L:
要看是什么MCU,一般的单片机也就是几个mA的耗电,如果单片机需要的电流在10mA以下,建议用SGM2200、HT7150之类

网友M:
用34063做一个就好了, 也不贵

网友N:
两边的电容都太小了

网友O:
若果供电电流不是很大还是可以接受的;比较大就是用楼上提到的MC34063或则LM2596之类的开关芯片;建议在输入端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P:
电池供电,节能得考虑,用LDO不及用DC-DC

网友Q:
专业代理销售MCU供电LDO、特点:耐压高,静态电流低,体积小。
EMP8041 输入电压3.0-36V、电流150mA
EMP8042 输入电压3.0-20V、电流150mA
EMP8046 输入电压2.5-18V、电流50mA

有需要的请联系我,深圳鑫特电子周先生13600430860

网友:
换成100uf的胆电容

网友R:
可以是可以,就是不节能,7805要加散热片,如果只是做个试验或者测试也可以这样用,批量生产绝对不行。

网友S:
换成胆电容

网友T:
50mA一下还是可以考虑LDO的啊

网友U:
靠 ,都在说什么呢??就是问电路行不行,我告诉你,这个可以行!!

网友V:
记得那时我就搞了一个电阻和二极管,,,哈哈照用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