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IO问题

楼主(2013-04-16):
请教各位,对于ARM 的GPIO同时实现R/W功能,即读取端口的状态(高低电平),若不对,重新设置新的状态(电平);是否先设置端口为FIOxDIR为输入,读取状态后,将FIOxDIR设置为输出,通过FIOxPIN或FIOxSET等设置新的电平,如此循环?

网友A:
通常都有专用的置高,置低寄存器
比如 STM32 的 BSRR,BRR 寄存器。

网友B:
楼主到底是要做输入还是输出啊

网友C:
楼主,你对GPIO的理解是对的
但是你的操作要小心,比如你读到0(外部某个器件给你送0电平),然后输出1时(在一条线路上一个引脚输出0,另一个输出1),线路上要加限流电阻,否则要烧引脚的。
当然,我不知道你的设计实际是怎么样的,如果你确认你的设计没有问题,就当我没说。

网友D:
jlass的意思就是指外部原来设计是输入的,而软件控制上搞成输出,结果相当于电源短路的后果。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