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单片机]编译没问题!但不出结果!看了一天了

楼主(2013-04-16):
我把程序发上来,给位帮忙看一下,看哪里能改一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LED_DAT P1
#define TIME_CYLC 100          //12M晶振,定时器10ms 中断一次 1秒计算一次转速 // 1000ms/10ms = 100
#define PLUS_PER 100          //码盘的齿数 ,这里假定码盘上有100个齿,即传感器检测到10个脉冲,认为1圈
#define K  10                   //校准系数

sbit LED_SEG0 = P0^3;
sbit LED_SEG1 = P0^2;
sbit LED_SEG2 = P0^1;
sbit LED_SEG3 = P0^0;
sbit pin_SpeedSenser = P3^5; //光电传感器信号接在T1上

code uchar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data Disbuf[4];
uint Tcounter = 0;            //时间计数器
uint speed = 0;
bit Flag_Fresh = 0;         // 刷新标志
bit Flag_clac = 0;          //计算转速标志
bit Flag_Err = 0;           //超量程标志

void DisplayFresh();                //在数码管上显示一个四位数
void ClacSpeed();                        //计算转速,并把结果放入数码管缓冲区
void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T0
void init_timer1();                          //初始化定时器T1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00;i++);
}

void DisplayFresh()                        //在数码管上显示一个四位数
{
        uchar i;
        for(i = 0;i < 4;i++)
        {
                P2 |= 0xf0;
                switch(i)
                {
                 case 0:        LED_SEG0 = 0;LED_SEG1 = 1;LED_SEG2 = 1;LED_SEG3 = 1; break;
                 case 1:        LED_SEG0 = 1;LED_SEG1 = 0;LED_SEG2 = 1;LED_SEG3 = 1; break;
                 case 2:        LED_SEG0 = 1;LED_SEG1 = 1;LED_SEG2 = 0;LED_SEG3 = 1; break;
                 case 3:        LED_SEG0 = 1;LED_SEG1 = 1;LED_SEG2 = 1;LED_SEG3 = 0; break;
                }
                LED_DAT = table[Disbuf[i]];
                Delay(2);
        }
}

void ClacSpeed()                                           //计算转速,并把结果放入数码管缓冲区
{
        uint PlusCounter;

        PlusCounter = TH1*256 + TL1;

        speed = K*(PlusCounter/PLUS_PER)/60; //K是校准系数,如速度不准,调节K的大小

        Disbuf[0] = (speed/1000)%10;
        Disbuf[1] = (speed/100)%10;
        Disbuf[2] = (speed/10)%10;
        Disbuf[3] = speed%10;
}

void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T0
{
        TMOD &= 0xf0;             //定时10毫秒
        TMOD |= 0x01;
        TH0 = 0xC0;
        TL0 = 0x00;
        ET0=1;
        EA=1;
        TR0=1;
}

void init_timer1()                                 //初始化计数器T1
{
        TMOD &= 0x0F;
        TMOD |= 0x50;
        TH1 = 0x00;
        TL1 = 0x00;
        ET1 = 1;
        EA  = 1;
        TR1 = 1;
}

void main(void)
{
        Disbuf[0] = 0;
        Disbuf[1] = 0;
        Disbuf[2] = 0;
        Disbuf[3] = 0;

        init_timer0();
        init_timer1();

        while(1)
        {
                if(Flag_Fresh == 1)
                   {
                        Flag_Fresh = 0;
                    DisplayFresh();    // 定时刷新数码管显示
                  }
                  if(Flag_clac == 1)
                  {
                        Flag_clac = 0;
                           ClacSpeed();                 //计算转速,并把结果放入数码管缓冲区
                    Tcounter = 0;                //周期定时 清零
                    TH1 = TL1 = 0x00;        //脉冲计数清零
                   }
                   if(Flag_Err == 1)                //超量程处理
                  {
                           uchar i;
                        for(i = 0;i < 4;i++)
                        {
                                P2 |= 0xF0;
                                LED_DAT = table[9];
                        }
                    while(1)
                           {
                                DisplayFresh();//不再测速 等待复位i
                           }
                   }

        }
}

void it_timer0() interrupt 1
{
        TF0 = 0;                               //定时器 T0用于数码管的动态刷新
        TH0 = 0xC0;
        TL0 = 0x00;
        Flag_Fresh = 1;
        Tcounter++;
        if(Tcounter > TIME_CYLC)
        {
                Flag_clac = 1;         //周期到,该重新计算转速了
        }
}

void it_timer1() interrupt 3
{
        TF1 = 0;                            //定时器T1用于单位时间内收到的脉冲数
        TH1 = 0x00;
        TL1 = 0x00;
        Flag_Err = 1;
}

楼主:
有谁能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吗?目前下载到单片机后除了P0口的灯闪烁什么反应也没有!很着急啊!有谁能帮帮我看看吗?十分感谢啊

网友A(2013-11-18):
引用 楼主:
有谁能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吗?目前下载到单片机后除了P0口的灯闪烁什么反应也没有!很着急啊!有谁能帮帮我 ...

要达到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