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插拔USB,电脑就读不出来板子了

楼主(2013-04-16):
我有个68013的开发板,用的是cyusb的驱动,用USB Console给eeprom写入iic文件后,再插拔USB,电脑就读不出来板子了,不能识别的设备。
有个文档资料叫“如何擦除EEPROM内的程序”,但是我照着上面的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还是读不到,除非断开eeprom和单片机,才读的到,再连上之后烧写程序好像都有问题,而且只要动了eeprom就读不到设备了。
而且板子要是读到的时候名字全部都是“Cypress EZ-USB FX2LP - EEPROM missing”。

网友A:
链接了EEPROM之后,上电的时候单片机的枚举是根据EEPROM的第一个字节来看的,从你的现象来看,你能够将你的iic文件载入到单片机中,没有提示任何错误,那么你的EEPROM的地址没问题,地址没问题的话那就应该是你的固件中的VID和PID的设置问题,68013默认的VID是04B4,PID是1004,你看看你固件中的程序是不是这样,你改了VID和PID之后要重新加载与你VID和PID相匹配的驱动程序才行。至于你的那个名字是没问题的,刚上电的默认名字,意思就是说你没链接EEPROM

楼主:
VID和PID是04B4、8613 固件上改了

网友B:
断开EEPROM,然后重新下载固件。

网友A:
那你既然改了PID和VID,那你驱动程序也得相应的加载与PID和VID相关,还有你的INF文件!

楼主:
对啊对啊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改那个 cyusb.inf 求助啊

网友A:
这个说实话我也不怎么会,我也没大上手的,要问大神了,我觉得不只是单纯的修改INF这么简单,估计还得修改注册表,不过我没实验过!!

网友C:
http://www.cypress.com/?app=forum&id=167&rID=44581 里面有inf文件的修改方法

网友D:
[Device]
;%VID_XXXX&PID_XXXX.DeviceDesc%=CyUsb, USB\VID_XXXX&PID_XXXX
1,把inf文件里面的所有VID_和PID_后面的“XXXX”改为vid和pid的值。如上是改为:
;%VID_04b4&PID_8613.DeviceDesc%=CyUsb, USB\VID_04b4&PID_8613
2, 删除前面的分号(‘;’),最后改为
%VID_04b4&PID_8613.DeviceDesc%=CyUsb, USB\VID_04b4&PID_8613

网友D:
其实在Cypress Suite USB 3.4.5软件的安装目录下也有文档详细说明!
C:\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5\Driver\CyUSB.pdf

楼主:
OK,知道了,先结贴了

网友E:
这问题很常见 根本说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F:
这个错误不好说的

网友G:
重新下载固件试试

网友H:
应该先断开 再拔出的

网友I:
这个问题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