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库设置,就是不对,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3-04-16):
我按照网上教程做的,一摸一样,IAR6.3 库3.5,就是有个错误。
按照网上的方法改错,不仅不能改掉,还出现N多新的错误,解决一个,又出现新的,没法了,求下大神。
这个是改到最后,实在改不了了。

网友A:
IAR 6.3我没用过,我还在用5.4,我估计你这应该是:工程属性->c/c++compiler中的Preprocessor页面的设置不对,还有那个link页中的.icf文件可能不对,你再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 6.3我没用过,我还在用5.4,我估计你这应该是:工程属性->c/c++compiler中的Preprocessor页面的设置不 ...

改了,没用。

网友B:
少了个宏定义
比如  #define  USE_STM32100E_EVAL
要不就自己修改这段宏
ST给的错误提示已经很明显了 please select first……………………

网友C:
其实,我觉得LZ用的项目模板不对,LZ直接用IAR带的STM32的例子 应该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或者用3.5库里面的例子 而不要用Demo

网友A:
我习惯了用IAR带的例子,而ST的库反倒感到不方便,因为在仿真时无法观看一些FSR,但现在发现IAR新版或后加的一些也不能了,只得自己手动处理下。

网友A:
要么楼主把我说的地方截图发上来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