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信号峰值测量

楼主(2013-04-16):
被测信号:方波、正弦波、锯齿波、三角波;
频率: 1Hz--1MHz.误差要做到1%

网友A:
利用峰峰检波电路

网友B:
楼主你要测频率或是判断输入信号是什么波形?
如果测量这几种波形的频率用计数器电路容易实现。

网友C:
纯粹娱乐帖。。。。

网友D:
1%,不知道峰值检测电路能否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要测频率或是判断输入信号是什么波形?
如果测量这几种波形的频率用计数器电路容易实现。 ...

是波形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不知道峰值检测电路能否胜任,。

就目前我所知峰值电路的精度和保持电容有关,保持电容的选择又和频率有关,而信号频率是1Hz~1MHz,变化范围是否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波形判断

如果是波形判断有两种做法:

1.  时域做法: 抽样,AD,根据数据相关特征判断波形。直观容易想到,但实际很麻烦,信号频率高了还不行。
2. 频域做法: FFT傅里叶变换。根据频率分布情况确定波形。判断准确合理。需要熟悉FFT算法和DSP

网友B:
3.  如果,波形的频率、幅度等其他参数都是已知。可用积分法简单判断电压得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如果,波形的频率、幅度等其他参数都是已知。可用积分法简单判断电压得出波形。 ...

我采取的方案是根据信号的峰峰值和有效值判断,但是峰值测量如果用LF398在低频范围能达到要求,但是高了就不行了。。所以要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