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能设置成低电平 始终为高电平

楼主(2013-04-16):
PB3 和 PB4
两个Io口 配置成开漏输出 上拉5v电压
不能设置成低电平 始终为高电平
已经断开  与JTAG的连接的3.3v的上拉

网友A:
MTU=1500?
不太清楚,感觉应该是由这个引起的,没弄过,帮顶一下

网友B:
STM32的PB3、PB4,分别是JTAG的JTDO和NJTRST引脚,要先关闭复用,在配置成普通IO使用。

网友C:
STM32de PB3 PB4 默认是JTAG功能    你要先关闭JTAG功能 才能作为普通IO  AFIO->MAPR=0X02000000;         记得打开afio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网友D:
应该是对寄存器的功能还不是很熟悉导致的   仔细看看技术手册   应该能够找到答案

网友D:
顺便帮楼主顶一个·   希望有高手能够发现   这样问题就能搞定

网友E:
你配置成推挽输出,上拉电阻去掉,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F: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希望有高手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