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3-04-16):
    想请教各位,当运放输出为高电平时,电压时怎么流向的,是经过D3,D2,D1到底?还是怎么滴?好像不能同时经过D2,D1吧,,,求解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路?

网友B:
当运放输出为高电平时,电流是这么流向的:是经过D3,D2,D1到地。
电流当然可以同时经过D2,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运放输出为高电平时,电流是这么流向的:是经过D3,D2,D1到地。
电流当然可以同时经过D2,D1 ...

你好,D1,D2不是两个反向的稳压管吗?怎么能同时经过啊。。

网友B:
稳压管在正向时,相当于二极管;稳压管在反向时,超过其稳压值就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