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菜鸟提问,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04-16):
把-45V升压到360V通过整流桥滤波后输出,其中两个点解电容后面的那个电路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就是R113那个电路。

网友A:
检流的吧

楼主:
检流的原理是什么呢?IS确实和地连接在了运放上,但IS和地之间不是同电位吗?会有电流吗?详细说说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流的原理是什么呢?IS确实和地连接在了运放上,但IS和地之间不是同电位吗?会有电流吗?详细说说好吗? ...

那不有电阻么。。。

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有电阻么。。。

采样电阻

您说的对,有电阻固然当有电流的时候两边的电位会拉开,但是关键两边都是地啊,一个信号地,一个电源地,会有电流吗?

网友B:
晕。。。
不一样的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
不一样的地啊

问一下在一个电路里如何做到多个地?

网友C:
自己把问题搞复杂了!…你说的两个地:就好比你家的门坎、屋里屋外不是地么?…在这里没有什么电源地、信号地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