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赐教!一个用液晶来显示温度的小程序。没能出结果

楼主(2013-04-16):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0.00C";
sbit lcden=P2^6;
sbit lcdrs=P2^4;
sbit DQ=P3^7;  //ds18b20 端口
uint tvalue,shi,ge,f_shi,f_bai;
uchar flag,tflag,num1;
void delay(uint z)//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指令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en变高
delay(5);
lcden=0;//en变低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写数据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初始化
{
P0=0;
P2=0;
lcden=0;
write_com(0x38);//初始化液晶
write_com(0x0e);//光标状态
write_com(0x06);//数据指针、光标加1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80+0x4A);
for(num1=0;num1<7;num1++)
{
  write_data(tab[num1]);
  delay(2);
}
}
void Init_DS18B20(void)    //初始化
{
  u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0);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5);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5);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delay(5);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读取温度
{
uchar a=0;
uint b=0;
u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20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6.25;
return(tvalue);
}
void ds1820disp()
{
uchar flagdat;
shi=tvalue/1000+0x30;   //十位
ge=tvalue%1000/1000+0x30; //个位
f_shi=tvalue%100/10+0x30;  //小数一位
f_bai=tvalue%10+0x30;   //小数二位
if(flag==0)
{
  flagdat=0x20;
}
else
  flagdat=0x2d;
if(shi==0x30)
{
  shi=0x20;
}
if(ge==0x30)
{
  ge=0x20;
}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data(flagdat);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a(shi);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data(ge);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2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a(f_shi);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a(f_bai);
}
main()
{
init();
while(1);
{
  ReadTemperature();
  ds1820disp();
}
}

网友A:
动手算了一下,这种计算方式还真能行得通。只是为什么要定义那么多uint?资源太丰富了?离题了。说一句,不会问问题,永远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算了一下,这种计算方式还真能行得通。只是为什么要定义那么多uint?资源太丰富了?离题了。说一句,不 ...

行得通的话,为什么就出不来数据呢???

网友A:
我只说数据计算没问题。我不知道你说的不出数据是显示不出还是显示不正确。另外,我也不知道你说的问题到底是LCD不显示还是1820无输出。贴代码不说清楚问题没人能帮你。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悠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说数据计算没问题。我不知道你说的不出数据是显示不出还是显示不正确。另外,我也不知道你说的问题到底 ...

不好意思啊!没有说清楚!1602能显示出00.00C,但是就是无**确显示出18b20的温度!如果将1820的程序写出来用数码管显示的话,是可以显示的!!!可是转到1602就不行啦!!!郁闷呀

网友B:
先看看温度数据对不对,然后看看现实数据的格式对不对,看看1602驱动程序对不对

网友C:
最近好多让看程序的问题

网友A:
估计是快毕业了要做毕设,临时抱佛脚来了。

最近复习太紧张,看错了。。只不过我看的写的比较多的方式是(0xc0+0x0a)或者(0xca)

………err…………

………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data(flagdat); ………… 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芯片的LCD。我看的是lcm1602的资料,第一行地址是80~8f,第二行是0XC0~0XCF。估计你这芯片挺特殊的。80h+40h+10d=0x92,我不知道它指向哪里。 摘录如下: 例如让LCD的第一行第二个位置(RAM地址0x81)显示字符1(ASCII码0x31)的实现过程如下: ①E=高脉冲,RS=L,RW=L,D0~D7=0X81 ②E=高脉冲,RS=H,RW=L,D0~D7=0X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快毕业了要做毕设,临时抱佛脚来了。

我是大三的!没事自己在学习单片机!!嘻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大三的!没事自己在学习单片机!!嘻嘻

我是高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高五的

幸会幸会!!!

楼主:
已经解决啦!谢谢各位大神的点评!原来是参数定义的时候定义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