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遇到毛病

楼主:
前段时间,遇到问题,见图片3,当时用的STM32的IO口驱动,发现控制不了PNP,然后最后查到原因是因为IO口的电平与驱动电平5V相差太多(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然后我将VCC换成3.3就可以控制了。今天想用multisim仿真看一下电流的走向的时候,赫然发现一个大毛病,不知道是不是multisim本身的问题,就是图片1和2,大电流的时候反而是关闭的。各位大侠怎么看?
最后我将电路上传上来,各位大侠帮我搞定一下啊

网友A(2013-04-17):
楼主的电路有点问题,你的Q2不应该和LED2接在一起,你在加一个电阻在Q2的E,然后对地,就没问题了。万用表应该用交流档,毕竟是有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路有点问题,你的Q2不应该和LED2接在一起,你在加一个电阻在Q2的E,然后对地,就没问题了。万用表 ...

第一:电流表档位换到交流直接没有电流,我试过了,因为我的频率就是10HZ,然后仿真器来竟十分慢(这个也想不清到底是咋回事儿),所以就直接用直流档。
第二:为啥LED不能与Q2相连呢,如果不联,LED怎么发光呢,然后Q2的E极有接电阻的啊,R1就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电流表档位换到交流直接没有电流,我试过了,因为我的频率就是10HZ,然后仿真器来竟十分慢(这个也 ...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你现在的Q2电压已经影响到Q1的工作了。

网友B:
楼主双色LED驱动改成这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