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写完成后怎么通过CCS观察

楼主(2013-04-17):
用的TIC5410A芯片,程序烧进flash后,怎么在ccs里观察到是否烧写成功

网友A:
做一个闪灯效果,把程序烧进去,拔掉仿真器,重启板子,如果灯闪了,就说明成功了。

用CCS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闪灯效果,把程序烧进去,拔掉仿真器,重启板子,如果灯闪了,就说明成功了。

用CCS是看不出 ...

那假如烧写完成之后,断电再重新上电,打开ccs后里面的反汇编里面是什么啊?

网友B:
2#的建议是非常好的,CCS可在线仿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假如烧写完成之后,断电再重新上电,打开ccs后里面的反汇编里面是什么啊? ...

你觉得是看闪灯比较方便呢,还是看汇编代码。

当然,如果你断过电,你所看到的汇编代码就是你烧写的程序,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楼上的朋友讲解的很到位啊,呵呵,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是看闪灯比较方便呢,还是看汇编代码。

当然,如果你断过电,你所看到的汇编代码就是你烧 ...

谢谢 ,但是板子是厂家的,没有灯可以加,而且如果flash烧写完成,是不能再连接仿真器,打开ccs的,具体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所以现在还是不知道到底烧进去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是板子是厂家的,没有灯可以加,而且如果flash烧写完成,是不能再连接仿真器,打开ccs的,具体 ...

1、没有灯可以加,你可以设定任意的一个引脚产生跳变,然后有示波器或者万用表去看。

2、你烧完之后不要拔掉仿真器,断电重启,然后把仿真器重新打开,直接点击run按键就可以看了,再点击stop按键程序就会停在正在运行的那一行代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灯可以加,你可以设定任意的一个引脚产生跳变,然后有示波器或者万用表去看。

2、你烧完之后不要 ...

谢谢,把仿真器重新打开是什么意思?断电重启后仿真器就一直连着啊。是打开CCS的意思吗?点run以后,出现的是反汇编窗口,也看不出来什么意思?看不出来是不是烧进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把仿真器重新打开是什么意思?断电重启后仿真器就一直连着啊。是打开CCS的意思吗?点run以后,出现 ...

是打开CCS的意思吗?

如果你没烧写成功,看到的反汇编数据是毫无意义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值,如果烧写成功了,看到的就是你烧写的代码,点击stop按键程序就会停在你的代码中的某个地方,你对汇编有所了解的话很容易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打开CCS的意思吗?

谢谢,如果烧写进去,上电时,是由fpga控制dsp运行,所以应该不用点run,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dsp处于微处理器模式下,应该会怎样工作?我看了几篇**,写的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烧写进去,上电时,是由fpga控制dsp运行,所以应该不用点run,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dsp ...

这和谁控制的无关,不点run,你应该看不到实际数据的

dsp处于微处理器模式下
MC模式时,DSP自行启动,不依靠其他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