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断函数里使用全局变量出错

楼主(2013-04-17):
读取的全局变量总是错的

后来老师往 int i 前面加了data就好了额。不知什么原理求解

#include "reg51.h"

data int i=0;
void delay()
{int i,j;
for(i=100;i>0;i--)
{for(j=10;j>0;j--)
        {

                }
                }

}

void timer_int()
{
        TMOD=0x01;
    TH0=0xf8;
    TL0=0x8c;

        EA=1;
    ET0=1;
    TR0=1;
}

main()
{

  P1=0x00;
  timer_int();

  for(;;)
     {
        if(P2==0xfe)
          {i=1;}
        else if(P2==0xfd)
          {i=2;}
        else if(P2==0xfb)
          {i=3;}
        else{i=0;}

        delay();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using 2
{

if(i==0){ P1=0xff;}

else{
   if(i==1){
           TH0=0xff;
        TL0=0x09;}

   else if(i==2){
           TH0=0xfc;
        TL0=0x44;}
   else if(i==3){
           TH0=0xfc;
        TL0=0xac;}

    P1=~P1;
        }

}

网友A:
是不是因为全局变量i和delay函数里的局部变量i使用的存储区冲突了。。。你把data改成xdata,idata,pdata等试试看。。。看看效果有什么变化没。。。

网友B:
我觉得加volatile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全局变量i和delay函数里的局部变量i使用的存储区冲突了。。。你把data改成xdata,idata,pdata等 ...

不是这个问题,名字改成其他的也不行。

加个data之后就都可以了

网友C:
delay函数里的局部变量里的i和全局变量i这样不好吧。。
1.  把局部变量i改成其他的变量名。
2.  然后在全局变量int i 前加volatile....    volatile int 1

看以上方法可行吗?

网友D:
唉,代码规范很重要呀……
https://bbs.21ic.com/icview-467576-1-1.html

网友E:
非原子操作引起的
原程序修改一下也行的,读写那个变量时关中断,完成后再恢复中断即可

网友F:
看不出有加data的必要? 是不是项目设定上的问题, DEBUG后用反汇编看一下程序码就知道了.

网友G:
哪个高手来看看,我也想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