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背光LCD(或者TFT)可行性分析

楼主(2013-04-17):
好吧,标题要吸引人,不过我不是标题党~!
走出校园也一年多了,一年多没有接触单片机了~~

今天单位一个小徒弟的一个想法再次燃起了对单片机的一个思考

现在有很多旋转时钟,也就是LED灯的视觉残留。可以组成中文、英文、或者简单的图形
那如果驱动背光LCD呢?   是不是可以让显示内容更丰富呢?
再高端点  驱动个TFT呢?    (还真没见过单条的TFT,淘宝上也木有见到,大块的TFT又达不到条状的效果)

所以准备这段时间着手背光LCD的旋转,看看能显示出什么效果。

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吗?  或者指出俺理想天真不足之处。
谢谢!!!

网友A:
想法很好。不过一般旋转起来,貌似平面图形都会变成一圈光线。
期待楼主的研究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很好。不过一般旋转起来,貌似平面图形都会变成一圈光线。
期待楼主的研究成果 ...

用无字库的背光LCD    然后在长条上进行条状显示  不用平面图形  就和旋转LED一样  无非显示密度更高而已      版主以为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无字库的背光LCD    然后在长条上进行条状显示  不用平面图形  就和旋转LED一样  无非显示密度更高而已 ...

应该可以,而且颜色可以更多彩,这是LCD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而且颜色可以更多彩,这是LCD的优势

我现在其实也在纠结~  要不要换用RGB的发光二极管
LCD加上背光,可是屏幕的颜色毕竟是单一
TFT屏幕的那种多彩色   没有实际存在的长条状视频可以用啊~

网友B:
基本上是不行的, LCD的刷新速度太慢, 你算一下每秒旋转30圈, 每圈显示几百个像素, 需要的刷新速度就知道了, LCD的响应速度是毫秒级别, LED是纳秒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是不行的, LCD的刷新速度太慢, 你算一下每秒旋转30圈, 每圈显示几百个像素, 需要的刷新速度就知道了, ...

嗯  多谢指导   我确实没做过这块~  这段时间就想搞个玩具玩玩

那您觉得 这种旋转的多彩能怎么做啊?     因为字体有点不好玩了~~  能搞个图像啥的不 ?

网友C:
学习阶段,求单片机modbus驱动的源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多谢指导   我确实没做过这块~  这段时间就想搞个玩具玩玩

那您觉得 这种旋转的多彩能怎么做啊?    ...

可以用P9813驱动3色LED来做, P9813是串行控制LED, 最高通讯速度15M, 发送1个灯需要4个字节共32bit. 具体实现时, 可以用1个PIN做时钟, 4个PIN做数据, 同步驱动4串灯, 每串30个灯, 组成120个象素的一列, 如果转动1圈是500个像素, 则每秒可以转动的圈数(帧数) = 15M / (500 * 30 * 32) = 31.25 FPS, 显示的图像分辨率是500 x 120

网上有现成的灯串卖, 不到2元/个, 搜索"全彩发光字",找到用9813做的就可以

网友B:
如果用AVR做的话,在最高20M晶振时,输出速度是10M,分4串的话,速度还不够,最好分14串,用2片128K x 8bit的SRAM来保存图像和驱动,例如用324P做,可以用PORTA和PORTC做成地址线控制SRAM,PORTB做数据分别输入到2个SRAM,PORTD做SRAM的片选等其他操作。每7串灯的时钟信号连接到1片SRAM的输出D0,数据信号分别连接到D1 - D7,用定时器中断,把2片SRAM同时设置为输出模式后,控制PORTA和PORTC顺序输出0 - 500的地址,SRAM就会把图像信号输出到灯串,这样就可以达到超30FPS的刷新率. SRAM推荐用CY7C109B-12V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AVR做的话,在最高20M晶振时,输出速度是10M,分4串的话,速度还不够,最好分14串,用2片128K x 8bit的SRAM ...

感激不尽~~~~~  谢谢
我原本想着  旋转时钟没多难
这几天想着就用三色LED做, 当时就在纠结用1排还是3排
看了您提出的方案
我觉得我还得从长计议~
还是有很多东西不懂
谢谢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