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上电后电流很大,很烫

楼主(2013-04-17):
现在用的57BYGH301AA步进电机,配套的是DM542A步进电机驱动器,现在用STM32来控制,驱动器电源用的是开关电源24V供电。图示有,

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电机也受控制,转速也可以通过调节STM32的PWM波的频率来调节,但是就是过一段时间以后电机烫得要命,运行电流的话,一直就在1.4A左右,
平时如果不转的话,也大概是800mA左右,请问这个正常吗?

网友A:
24V 1.4A, 三十多瓦的功率在上面, 不发热怎么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 1.4A, 三十多瓦的功率在上面, 不发热怎么可能?

我知道电流确实大,但是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B:
发热正常,如果太烫可能是你的电流设置过大了。
2A电机,设置驱动器峰值电流在1.82A那档即可。
万用表量出的电流没有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正常,如果太烫可能是你的电流设置过大了。
2A电机,设置驱动器峰值电流在1.82A那档即可。
万用表量出 ...

我的这个电机是额定电流3A,然后我现在设置的是峰值电流4.2A,平均电流3A,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电机是额定电流3A,然后我现在设置的是峰值电流4.2A,平均电流3A,可行吗? ...

大了,步进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就已经很热了。
3A电机峰值设置在3A以下,如力矩不够则这个电机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了,步进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就已经很热了。
3A电机峰值设置在3A以下,如力矩不够则这个电机不能满足你的 ...

太小是不是也不好,我现在小于3A电流档的有很多,我设置了一个峰值电流为2.84,平均电流为2.03的,比他大的就大于3A了,比他小的有2.37,现在设置2.84的话,电流大概为0.7到0.9。是不是这样的,如果将电流峰值设置小了,那最大输出力矩就小了。刚进入做这行,别见笑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了,步进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就已经很热了。
3A电机峰值设置在3A以下,如力矩不够则这个电机不能满足你的 ...

我现在设置成最小的那一档,电流就200mA,但是电机我发现还是转的可以的,劲也不小

网友B:
力矩能满足你的要求即可(当然是带载的情况下)。
一般不建议比额定电流小太多的设置,这种情况下可以另行选择电机和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矩能满足你的要求即可(当然是带载的情况下)。
一般不建议比额定电流小太多的设置,这种情况下可以另行 ...

哦,知道了,多谢啊,明天才能结贴,呵呵

网友C:
首先步进电机可以允许机身温度在90度以内
其次,你的测试速度应该比较低,所以发热明显是正常的

网友D(2013-06-18):
不用的时候把使能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