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我看看这个开关管关断的时候怎么这么大的噪声啊?

楼主(2013-04-17):
第一次做开关电源,使用的是SI9012的标准电路 AN707,但是做好以后,测试就是关断的时候噪声特别大,是哪里的问题啊?没有经验啊。。。高手指点一下,就是R7那里的采样电阻的波形。

网友A:
哪里的波形?CS电阻上的波形?IC资料都没有。。。

楼主:
再传一张开关管漏极的图和噪声对比的,只是频率升到100KHz了。

网友B:
原理图呢?

网友C:
这不是关断时的噪声啊!明显是mosfet开通时的噪声。
应该是变压器副边寄生参数引起的震荡

网友D:
这个可能跟具体的测试方式,PCB,以及使用的工具都有关系

网友E:
难道是关的不彻底    不是很了解   顶一个

楼主:
最有可能的是变压器了,那个噪声的幅值不是准确的,测的时候没有按标准测试。

网友F:
如果你测试的是空载,那说明你的电路有问题,比如你与漏极并联的电路,建议在后面并上一个电容

网友E:
变压器自激震荡也可能产生   应该是的

楼主:
确实是导通的时候的噪声,我错了,
好像是解决了一点点 就是栅极的上升沿给弄缓了,如果这样的波形算是正常么?
还有楼上说的副变寄生影响 是不是二极管选得不好啊?

网友G:
个人感觉是你的示波器精度不够...

网友C:
如果不影响正常工作,可以不管他。实际的噪声肯定没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