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数据采集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3-04-17):
单片机作为主控板,引出三根IO口线接到外扩的一块小板上,小板作为压力采集板,分别使用过ADS1230和HX710两种芯片。单片机还要给出脉冲信号给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
使用HX710的时候,如果不启动步进电机,HX710采集数据正常,但是启动电机的话,对采集的数据有干扰,有时采集的是正确数据,有时是错误的。而使用ADS1230的时候则没有这个问题。
ADS1230和HX710的电路都是使用的Datasheet上的推荐电路。
干扰原因可能是什么?有什么方法来排除对HX710的干扰?

网友A:
单片机的信号与电机之间隔离了吗?

网友B:
论坛讨论电机干扰信号的帖子很多,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C:
貌似两个芯片不是一个档次的货啊;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信号与电机之间隔离了吗?

单片机输出的IO信号直接进入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器内部有光藕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讨论电机干扰信号的帖子很多,楼主可以参考下

如果要屏蔽电机的干扰,把电机的引线屏蔽起来可以吗?
电机是两相的步进电机,一共4根线。可以使用什么东西给这4根线加一个屏蔽?

网友B:
你看下原来的帖子,相信对你会有帮助
http://so.bbs.21ic.com/f/search? ... 1&qs=txt.for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