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 AVR 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13-04-17):
请教!如下代码:
void main(void)
{
    BYTE main_run_标志寄存器=0;
BYTE tmp;

delay_ms(10);
init_GZ();
//wdt_enable();
//delay_ms(500);
delay_ms(1500);
system_restart:

//CLI();
wdt_enable();//看门狗
init_sys();
//delay_ms(10);
delay_ms(1);
看门狗在此位置是不起作用,我把位置提前以后看门狗就起作用了,代码如下:

void main(void)
{
    BYTE main_run_标志寄存器=0;
BYTE tmp;

delay_ms(10);
init_GZ();
wdt_enable();//看门狗
//delay_ms(500);
delay_ms(1500);
system_restart:

//CLI();
//wdt_enable();
init_sys();
//delay_ms(10);
delay_ms(1);
哪位大师能给解答一下啊!小弟感激不尽!!谢谢,我用的是软件看门狗。

网友A:
delay_ms(1);

时间太短, 看门狗来不及溢出吧

网友B:
你的狗定时时间选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狗定时时间选的是多少?

void wdt_enable(void)
{
    WDR();
     WDTCSR=0x18;
    WDTCSR=0x0f;
}

网友C:
呵呵,楼主写的程序好乱啊,我用的很多也没发现WDT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void wdt_enable(void)
{
    WDR();

时间间隔你设的多少?不知道乱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间隔你设的多少?不知道乱设的?

时间间隔是2S,不是乱设的,设这个时间有什么根据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时间间隔是2S,不是乱设的,设这个时间有什么根据吗?请指点!!谢谢

在这个时间内  不喂狗 单片机会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时间内  不喂狗 单片机会重启

是的,但是程序中看门狗没起作用,我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对看门狗初始化时间有要求?我在程序中把看门狗使能函数提前以后看门狗就起作用了。

网友C:
楼主不用纠结了,任何时候启动WDT都是可以的,不信你随便改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用纠结了,任何时候启动WDT都是可以的,不信你随便改代码

还是纠结!!!!!!!问题依旧啊!!!

网友B:
直接看看汇编  看看优化成什么语句了

网友D:
你只是喂一次狗,有什么作用?喂狗要写在一个死程序里面,每隔一段时间喂一次程序才不会跑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只是喂一次狗,有什么作用?喂狗要写在一个死程序里面,每隔一段时间喂一次程序才不会跑飞啊 ...

我在主程序里喂狗,这里只是初始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