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的软件复位

楼主(2013-04-17):
我尝试用STM8的窗口看门狗和独立看门狗,但是发现看门狗复位成功不了;
于是回去仔细看看STM8的手册,上门介绍看门狗复位时REST引脚产生一个低电平然后复位,再看看自己的硬件电路,在复位引脚上门加了个809,于是拆掉809,再测试;
IWDG和WWDG的程序都通过。

网友A(2014-08-11):
窗口看门狗,当时也纳闷,发现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B(2017-05-02):
WWDG->CR = 0x80;//WDGA=1执行这一句后,无条件软复位

网友C(2020-05-16):
引用 网友B:
WWDG->CR = 0x80;//WDGA=1执行这一句后,无条件软复位

WWDG->CR = 0x80;        经过STM8S003F3P6测试  [的确]仿真器硬件仿真红了,跳转到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