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散接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17):
不知道散杂电流和散杂接地有么有关系。

杂散电流是指在规定的电路或意图电路之外流动的电流。
它在土壤中流动,且与被保护管道系统无关。该电流从管道的某一部位进入管道,沿管道流动一段距离后,又从管道流入土壤,在电流流出的部位,管道发生腐蚀,即杂散电流腐蚀。
杂散电流就是一种因外界条件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电流.例如在电气的高压试验中,直流泄漏或直流耐压试验中,因为高压部分对地存在电容,从而有电流从这个电容流过.
由于电气化铁路、矿山、工厂、港口各种用电设备接地与漏电,在土壤当中也会形成杂散电流的循环。
指存在于预设的电源网路之外的电流,其主要来源一般为:1.电气牵引网路流经金属物(指铺轨以外的金属物)或大地返回直流变电所的电流;2.动力和照明交流电路的漏电;3.大地自然电流;4.雷电和电磁辐射的感应电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