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官方代码编译问题 usb转串口

楼主(2013-04-17):
如题,在官方下载 usb转串口的代码用keil编译时出现
Build target 'STM324xG-EVAL_USBD-HS'
compiling app.c...
app.c: Error: C3903U: Argument 'SoftVFP+VFPv2' not permitted for option 'fpu'.
Target not created

请给位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编译选项里, 你点选了 浮点指令支持了, 去掉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选项里, 你点选了 浮点指令支持了, 去掉就是了

具体在那个位置吗?

网友A:
'STM324xG-EVAL_USBD-HS'
是不是选错了处理器, 选了 F4 带浮点指令的处理器, 有使能了浮点指令
我只是从你的错误提示上推断
app.c: Error: C3903U: Argument 'SoftVFP+VFPv2' not permitted for option 'f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4xG-EVAL_USBD-HS'
是不是选错了处理器, 选了 F4 带浮点指令的处理器, 有使能了浮点指令
我只是从你 ...

那个附件包,是我在stm32f105下,下载的,处理器也选的stm32f105,应该不会错的吧,难道不选stm32f105?

网友A:
我编译了一下(Keil 4.7A) 编译通过的.
但是发现问题,  编译的时候, 里面用的是 F4 的库.
原因是编译选项里.
C/C++ 下面
Preprocessor Symbols 里的定义有问题.
STM32F4XX,USE_STM324xG_EVAL, 这两肯定是不对的 那是 F4 的
下面 Include Paths 里也有错误

楼主:
我找到了,在project components里面选择,stm3210c-eval_usbd-fs

但是编译时又出现如下错误,可能是没有这个变量的定义,官方怎么会出这种错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编译了一下(Keil 4.7A) 编译通过的.
但是发现问题,  编译的时候, 里面用的是 F4 的库.
原因是编译选项里. ...

老大,再帮忙看下:)

网友A:
是不是去掉了这个, STM32F4XX, 没有加相应的定义.
不帮你测试了,  你自己好好看看 Readme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