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处于什么状态

楼主(2013-04-17):
单片机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处于什么状态啊,读程序么,假如用半双工的4线485,在硬件上将DE接高,REB接地,但程序里的DE是低电平,也就是程序里是不让发送的,只能接受,那么程序能下载成功么,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貌似楼主说的是STC系或者带串口下载的单片机. :lol

在下载程序的时候, 单片机也是处于运状态. 只是这时候运行的是放在芯片内的一段小程序, 我们可以叫它bootloader, 这段程序一般由芯片厂家出厂时放在特定的位置, 芯片上电最开始就运行这段程序, 这段程序会对一些下载条件和串口状态进行检测判断, 如果有下载起始条件, 那么就进入下载程序状态, 这个时候上位机就通过双方定的协议接口把程序下载并烧录到芯片的flash里面;

如果下载的条件不满足, 芯片自动跳到默认的用户程序启动地址, 运行用户的程序.

Bootloader判断下载条件的时间很短, 一般在几个ms到几十个ms, 所以用户一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楼主说的是STC系或者带串口下载的单片机.

在下载程序的时候, 单片机也是处于运状态. 只是这时候 ...

下载程序的时候单片机是出于复位状态是吧

网友B:
怎么是处于复位状态呢,这时单片机在擦写Flash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