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oMHz方波怎么产生?

楼主:
手头有一个芯片需要外部提供20-40MHz的方波时钟源,不想用单片机之类的输出方波提供,想要有源晶振之类的简单元件提供,但是有源晶振输出的是正弦波,用比较器整形的话又没有那么高速度的比较器,或施密特触发器,大家能给个意见吗,或提供此频率范围的元件型号

网友A(2013-04-17):
谁告诉你有源晶振出来的是正弦?
是带点上升 下降沿的方波,
如果你要增加点驱动能力,上下升沿去掉点,那用个单非门驱动下,会好很多

楼主:
刚才我已经做实验测试了不是特别像正弦波

网友B:
时钟并不要求很纯正的方波。实际上时钟对波形的要求并不高。

楼主:
我这个并不是单片机之类的始终源,数据手册是这么写的

网友C:
推荐一个好网站  www2cnhwx2com    把2换成.  大家懂的

网友D:
是你的示波器带宽不够高才测试出来像正弦,楼主的设计有两个方式实现,一是用有源晶振,二是用普通晶振+两路反相器产生,后者成本要便宜不少

网友E:
测量方法有问题,用有源晶振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才我已经做实验测试了不是特别像正弦波

DSO1060带宽才50MHZ,你测试40Mhz的方波当然不行了啊。

网友G:
有原晶振出来的是方波,你在示波器上看到不是方波,那是因为表笔以及电路板上的电容的存在

网友H:
找个500MHz的示波器和探头你再测试

网友I:
。。。青岛汉泰的示波器

楼主(点评):
不错,但是示波器太差劲了,跟普源的比起来差远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有原晶振出来的是方波,你在示波器上看到不是方波,那是因为表笔以及电路板上的电容的存在 ...

我用过一个40MHz的有源晶振,用100MHz的示波器测也是近似正弦波的三角波。

网友G:
1: 100 M 采样 40 M  一个周期 才几个点;
2:寄生电容的存在 导致 上升沿 下降沿 变长
3:示波器用好点的示波器   我以前测量过60M 的时钟  6000大洋的示波器 和 40000大洋的示波器  效果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