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20使用中遇到的问题,求赐教

楼主(2013-04-17):
CD4020接32.768KHZ有源晶振    想让他输出2H脉冲  可是用示波器观察  晶振一直有脉冲输出,频率正确 但是CD4020一般没有分频输出   数十次通断电 ,只有一两次正确输出,实在弄不明白什么原因,晶振输出一直没有问题。CD4020换了几个  都是那样,,

网友A:
有电路图么?上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么?上个图看看

基本没啥电路  就是+5V和GND   有源晶振32.768KHz   输出接CD4020BE  10脚 也就是脉冲输入脚  其他管脚悬空  复位管脚也悬空   3管脚 是2HZ  输出接单片机  用来计时      每次持续几十秒  之后各个分频管脚就都无信号输出了   复位一次继续有输出  相同时间之后  又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么?上个图看看

呵呵 我怀疑我找到问题所在了  尝试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怀疑我找到问题所在了  尝试中

解决了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