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知道nordic公司 的官方网站吗

楼主(2013-04-17):
最近在看RF2401芯片,想看看它布线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但是不知道nordic 的官方网站,哪位前辈能说下吗

网友A:
很少去官网,我一般直接在网上找手册。

网友B:
上面是官网,
布线设计指南,看这个http://www.nordicsemi.com/eng/Products/2.4GHz-RF/nRF2401A/(language)/eng-GB

网友C:
这个牌子的芯片贵不:lol

网友D:
应该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去官网,我一般直接在网上找手册。

嗯,能请前辈指教一下,在PCB布线的时候在最右边有一条弯曲的宽线,那条线是微带线吗?如果用AD9应该怎样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是官网,
布线设计指南,看这个http://www.nordicsemi.com/eng/Products/2.4GHz-RF/nRF2401A/(language)/ ...

嗯,谢谢,能请前辈指教一下,在PCB布线的时候在最右边有一条弯曲的宽线,那条线是微带线吗?如果用AD9应该怎样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牌子的芯片贵不

呵呵,这个片子不是我买的,我只是负责用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谢谢,能请前辈指教一下,在PCB布线的时候在最右边有一条弯曲的宽线,那条线是微带线吗?如果用AD9应 ...

没有图,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微带线,也可能是PCB天线,上图来看。

PCB画的时候,就用普通线条来画,也可以做成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图,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微带线,也可能是PCB天线,上图来看。

PCB画的时候,就用普通线条来画,也 ...

麻烦前辈看下,这个就是RF24L01资料上自带的PCB布局图, 我说的就是右边的一条弧形的宽线,我看很多网上买的无线模块上都有一条蛇形的铜线, 那个是微带线吗?如果用普通的线条画,怎么能画出铜线呢?

网友E:
PCB天线,计算好参数就可以了,软件里的画法,就跟你画线一样啊,楼主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天线,计算好参数就可以了,软件里的画法,就跟你画线一样啊,楼主短路了?? ...

嗯,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