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稳压管串联在电路中的用处

楼主(2013-04-17):
这次看到别人电路上把稳压管串联在电路中保护光耦,下面是图,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第二个是我准备用的

楼主:
哦,不好意思,实际上光耦的地是两个,只是我在multisim里画的时候偷懒了

网友A:
2比1合理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比1合理多了

多谢指导,网上查了几乎都是并联用法,但是这个串联用法是别人的成熟产品信号处理,没想通这点,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告诉你,电压源(1N4731)——限流电阻(1k)——光耦,形成一圈儿,就是正确用法

网友B:
电压源(1N4731)——限流电阻(1k)——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电压源(1N4731)——限流电阻(1k)——光耦,形成一圈儿,就是正确用法 ...

好的。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不好意思,实际上光耦的地是两个,只是我在multisim里画的时候偷懒了 ...

网友D:
哈哈,这个也偷懒……:lol

网友E(2014-11-26):
串联用法很正常,提高输入电压阈值的。在实际使用时,输入的电源并不是一下子就到110V,加稳压管后,电源到某一个值的时候,光耦才导通。

网友F:
一图功耗小,二图R5是多余的,同时增大了R3的功耗!…

为了光耦LED输入电流恒定,R5必须的。不用R5,D2稳压管就无意义。

网友G:
1图好,合理

网友G:
2图不对,没能理解1图的意义

网友H:
图1功能:输入电压大于Vz+1.2V LED导通。
图2功能:LED导通电流恒定。输出稳定。

图1,图2各有各的用途。但对于楼主输入110VDC串联一个电阻足矣。其它都是画蛇添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图1功能:输入电压大于Vz+1.2V LED导通。
图2功能:LED导通电流恒定。输出稳定。

不是有保护作用,防止光耦高压击穿吗?怎么说是画蛇添足?
@xmar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是有保护作用,防止光耦高压击穿吗?怎么说是画蛇添足?
@xmar

高电压串高电阻不是恒流源吗?再增加元件难道不是多余了么。

网友F:
R5是由于稳压管的“并”带来的、可见笨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