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语言综合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4-17):
各位好,我是一个FPGA verilog初学者,今天看到verilog HDL语言的综合,书上是这样给的概念:综合就是将verilog HDL语言描述的电路,从寄存器传输级(RTL level)模型构造成门级网表的处理过程。我看了半天还是不能明白这语言综合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论坛上来请教各位大神,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跟C语言的编译器是一个道理
就是把C语言转译成CPU支持的机器指令
而FPGA综合是把 Verilog 转译成网表

楼主:
网表就是用门级电路构成的逻辑电路吗?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

再请教一下,在quartus ii 里怎么进行综合呢  在这编译环境里综合是怎样体现的 综合了之后是能看见实质的文件吗 今天下午在网上查了很久,还是一头雾水 麻烦你帮我解惑哈

网友B:
综合结果一般软件里面是可以看到的,quartus肯定是有两种基本的,一个是RTL级别,另外一个是工程级别的,不过如果对于比较复杂的逻辑还是要慢慢看才看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综合结果一般软件里面是可以看到的,quartus肯定是有两种基本的,一个是RTL级别,另外一个是工程级别的,不过如 ...

quartus ii 里已经包含了综合工具吗?那怎么操作是对verilog HDL语言进行综合呢?还有就是怎么看综合结果呢?麻烦你给我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B:
如何综合你建立一个工程,按ctrl+L就知道了
RTL查看在tool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综合你建立一个工程,按ctrl+L就知道了
RTL查看在tool里面

蒽、谢谢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通过看quartus ii里的RTL Viewer 和 Technology Map Viewer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蒽、谢谢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通过看quartus ii里的RTL Viewer 和 Technology Map Viewer有什么作用呢? ...

就是综合的结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综合的结果啊

呵呵 我是一个初学者对综合没什么概念,问的问题没水平请见谅哈!因为我在书上看到verilog HDL综合后可以提高代码的质量和性能,所以以为这结果有什么其他作用 见笑了哈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鸟中的初学者,见笑了哈  还请多多指教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