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 ICE adapter 固件版本升级异常

楼主(2013-04-17):
6针的8051 ICE adapter 固件版本升级完以后,电脑都认不到了。ICE上所有的指示灯都不亮了,是否表示已经废掉了,有没有办法挽救?

网友A:
可能LZ在升级过程被干扰到还是电源不稳 拔掉了,
请到以下链接下载8051 ICE adaptor的手动复原方式说明以及程式,按照步骤操作即可
(CN)OCD_ICE_修復說明(簡體版)

楼主:
已经修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