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ltium designer和PROTEL的转换问题

楼主(2013-04-17):
我用惯了PROTEL 99SE,有几个新来的兄弟喜欢用Altium designer,所以我考虑统一使用后者。但今天发现在转换多层板的过程中,由A-D转换来的四层板在PROTEL中总是会莫名其妙的提示:
WARNING: Primitives found on Internal Planes
       InternalPlane1
       InternalPlane2
而在AD中则没有错误提示。
在PROTEL中检查中间层是没有问题的。附图:

有无遭遇过类似状况的同仁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A:
铺铜删除重新弄
或者转换的时候先吧铺铜干掉,再转,

楼主:
谢谢,转换成PROTEL之后的PCB,如果不DRC的话而只是目测查看,看不出来异常,DRC才出现‘WARNING: Primitives found on Internal Planes
’的提示。如果忽略这个警告直接投板,会出现什么情况?再谢。

网友B:
2楼的办法不错。

网友:
无法完整的相互转化。

楼主(2013-05-27):
忽略警告投了一次板子,结果果然给做错了。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