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看I2C程序那里错了,谢谢

楼主(2013-04-17):
unchar I2C_read(unchar address)
{

                SEN=1;
                checkssspif();
//                delay(1);
                SSPBUF=0xd0;//器件地址设置成写模式
                checkssspif();
                checkack();
                SSPBUF=address;//数据存放的地址
                checkssspif();
                checkack();

                RSEN=1;//zxb
                checkssspif();
//                delay(1);
                SSPBUF=0xd1;//器件地址设置成写模式
                checkssspif();
                checkack();

                RCEN=1;//再次开启设备的使能端
                delay(1);
                shu1=SSPBUF;//读出数据
                checkssspif();
                ACKDT=0x01;
                ACKEN=1;
                SSPIF=0;
                PEN=1;
                checkssspif();

楼主:
这个函数只能读一次,在调用它的时候它就不行了,我刚接触单片机,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你和谁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