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电源,48V转12V DC转换,出现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17):
第一次做开关电源,48V转12V DC转换器,原理图有什么问题吗?原理图网上查的都一样,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没有输出,当我把输入端32稳压管短路时,输出才5V,不懂,希望各位大侠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34063输入最高电压为40v!

网友B:
要按照器件的参数进行设计

楼主:
嗯 是的 34063最高电压40V,我装了32V稳压管与电阻串联进行限压,这个问题不大,主要就是输出不对,我在网上也查了相关的资料,还是没有搞懂。。。参数也是按照图上选材的。。。

网友A:
调整R1,R2分压比

网友C:
你用的什么MOSFET,型号是什么?
C2注意贴近34063及取合适值。

网友C:
你把电流检测电路改到前面试一试,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MOSFET 我用的是MTP8P08

楼主:
PCB都打烊出来了。。。。

网友D:
我觉得保护电路有点问题,试一下即短接67试一下

楼主:
有道理。。。不过试了下,结果貌似还是不行,嗯,还有那个V1三极管C、E极反了。我测试时发现MTP8P08开关管没启动,能告诉我MTP8P08的实物三个引脚是怎么区分的吗?

楼主:
调试了, 电压在PMOS管就没有电压输出,根本就没啥变化

网友E:
计算了驱动电流吗?确定34063的6脚足够有输入的功率吗?

网友F:
告诉你:上电——测6脚电压多少?大于15V、测1脚是否有电压?如有:检查三极管、MOS管是否正常?极性正确?「可将保护电路短接」电感是否短路?另外:楼上提出的应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