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
这个二极管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2013-04-17):
哪个二极管? 有4个二极管。
其实作用都差不多,VB、VIN、5V中最高那个电压源通过二极管给U6供电

网友B:
这电路设计的,呵呵。。。感情电池容量大啊,不怕费电吗

网友C:
应该是没考虑低功耗设计

网友D:
你不是高级工程师吗

网友E:
4148+ss12,这么高深的电源问题,怕只有蚁力神可以解释清楚

网友F:
两个SS12好像还不一样,我眼睛花了?

网友G:
就是个电源选通的作用,哪个电源电压高就选择哪个电源
不过这个电路居然是用在电池上面的,不知道能够**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