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输入电压变低导致输出电流减少

楼主(2013-04-17):
如题,

IC为XT1562,当输入电压为5V时输出电流为1.4A,输入电压降为4.5V时,输出电流为1.2A,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输出功率不够(IC内部SW限流了),可加大电感量看能否改善。

网友B:
输出电压是否下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率不够(IC内部SW限流了),可加大电感量看能否改善。

试过,加大到33uH和47uH都一效果~!

楼主:
再补充下,该电路负载是5pcs LED,按理来说电压由LD本身决定的,所以Vf是不变的。但是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加输出电压会有0.18V的逐层递增。。。。。比如Vinput=4.5V,Voutput=6.08V, Vinput=5V,Voutput=6.22V,  求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是否下跌?

输出电压也会下跌的~!

网友B:
R1 R2 你用的多大功率电阻,发烫吗?

网友B:
VFB电压多少?是否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 R2 你用的多大功率电阻,发烫吗?

只用了一颗电阻,011Ω/2W的。。。二极管和电阻比较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VFB电压多少?是否也变化?

VFB是104mV,这个没有测试~!我等下去看看~!

很奇怪,这么简单的线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呢~!@@

网友B:
查查手册,看看vfb需要多少电压,

楼主:
截图如附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下,该电路负载是5pcs LED,按理来说电压由LD本身决定的,所以Vf是不变的。但是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加输 ...

电流不一样,LED的Vf也有变化,Rs电压也有变化,

C5是不是小了点。
这颗IC内部有I limit没有?有就加大电感量,没有就减小电感量

网友C:
既然有限流,那就加大电感量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一样,LED的Vf也有变化,Rs电压也有变化,

C5是不是小了点。

C5换成4.7uF的了, 电感改大改小都试过,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没效果。

网友C:
FB对地并个小瓷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FB对地并个小瓷片试试

刚试过,还是不行.....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就是输出电流可以通过取样电阻来计算出来,Isense=Vfb/Rs。那么输出电压怎么计算呢? 比如非隔离Boost线路是Voutput=Vinput/(1-D)       Buck线路Voutput=Vinput*D。。。。。那么D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规格书不是说最小85%.....那么算出来肯定不对?

另外 反激式的D我知道因为要考虑Mos的耐压值Vds=Vin/(1-D),所以D≤45%,要不然Mos的耐压值都要800V以上了。

网友A:
IC内部限流1.33A,你就想出1.2A?
开玩笑吧!

网友D:
路过啊  不太懂

网友E:
l看看ed灯的参数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l看看ed灯的参数有差异。

LED参数有差异很正常,就算是同Bin的电压也不可能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内部限流1.33A,你就想出1.2A?
开玩笑吧!

你觉得最大能出多少? 还是只能控制在限流的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FB对地并个小瓷片试试

个性签名的图片是怎么弄的 版主。。。。

更新个人资料里有啊

网友F:
大家忙了半天、拿不是问题的问题来拆腾………输入电压下降、输出功率下降:很正常!你为什么要降低电压呢?手册中的一些条件,理解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觉得最大能出多少? 还是只能控制在限流的80%?

简单评估的话,输出电流一般为
IOUT = 0.7 x ISwitch(min) x (VIN/VOUT)

网友G:
这个芯片是为升压设计的,设计中这么低的输出电压电感储能根本释放不完。除非电感很小很小。
实际上输出电流的设计值(按1.1欧算)不超过1A,4.5V输入时的电流更接近设计要求。
输出电压的增加并不是LED的压降升高,而是电流加大由采样电阻提升的。

如果工艺允许,建议把6只LED全部串联到一个回路采样电阻增加一倍,即使这样,电感值也不宜超过1uH.否则电感实现不了充放电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一样,LED的Vf也有变化,Rs电压也有变化,

C5是不是小了点。

没啊 你怎么弄得 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