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3kw逆變器燒mosfet

楼主(2013-04-17):
小弟第一次做逆變器,目前做一款3kw的逆變器。載波頻率20k,死區1us。滿負載不到5分鐘左右燒掉了mosfet。通過示波器看驅動波形,芯片輸出沒有問題,IR2110後驅動mosfet波形發現一點問題。如果示波器地線接IR2110中間的浮地,會看到下管關斷中間有半關狀態,不是直接斜線關斷。如果示波器地線接芯片地,發現上管關斷中間有半關狀態。懷疑關斷不及時燒mosfet。因為不知道示波器地線接哪裡看到效果才是真實的,也不知道如何解決。請大俠幫忙。謝謝!

网友A:
上波形

而且感觉死区有些小

网友B(2013-09-01):
不知道有没有负压关断

网友C:
可以加大死区时间到4US,另外检查一下直流母线的寄生电容和电感,这个对于变频器的设计非常重要,最好使用大铜板

网友C:
如果是小功率的使用mosfet,一定要注意走线,尽量减小走线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