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问题

楼主(2013-04-17):
(无正文)

网友A:
通过增加电容的容量来达到滤波的效果,使得芯片的电源电压更稳定~

网友B:
你确定是4个104?
应该是 pf nf 各1个 0.1uf 1uf 各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4个104?
应该是 pf nf 各1个 0.1uf 1uf 各一个吧

嗯!4个104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