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电感温度太高,电感如何选择?

楼主(2013-04-17):
开关电源输入电压18V,输出24V,电流0.7A时电感温度在53度,用的是WE 3.3uh电感,我的开关电源输出电量要2A,那肯定是不能满足的,请问如何选择电感??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楼主:
凌特的官方板子上用的是PA1494.362NL电感,但是这个电感太大了

网友A:
有看过你自己选的电感参数吗?
我估计电流选小了 另外 频率也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看过你自己选的电感参数吗?
我估计电流选小了 另外 频率也很关键

电感选的是5A的,封装是6.5mm的,是不是要带散热封装的?

楼主:
开关电源频率350kHz

网友A:
查查手册,你选的电感频率是多少的?
另外,你用的电感,带不带屏蔽的?

网友A:
换别家的电感,或者电感量大的,温度一样吗?
另外 可以尝试换下肖特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别家的电感,或者电感量大的,温度一样吗?
另外 可以尝试换下肖特基管

选的电感资料上只写了测试频率为100KHZ

楼主:
不带屏蔽,带屏蔽对我的散热有帮助?

网友A:
带屏蔽的功率电感 要好很多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多谢多谢,我找供应商的技术支持推荐一个

网友B:
注意了!………电感发热与电流无关,与频率有间接关系:发热的原因是高频损耗!有直流分量成份…!感觉3uH对立2A:频率要做很高…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