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转FPGA设计

楼主(2013-04-17):
    有两路电压信号A和B,对A和B分别用加法电路求和C=A+B,减法电路求差D=A-B,然后用除法电路求除E=C/D,最后用ARM处理这个E值。
    原来是模拟的电路实现,现在想用FPGA做,先用FPGA控制ADC对A和B采样,再对两路采样得到的信号做和差处理,然后求除,最后将除法结果送到ARM处理。此方式是否可行,是否会对电路精度有影响。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实现,求指教!

网友A:
可行,
精度要看你ADC采样的精度

网友B:
ARM直接处理都可以了,FPGA大材小用了。

AD用个高速的。

楼主:
主要是用模拟的电路温漂影响整个系统的精度,所以想用这个方式试试,ADC用电容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