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VC应用遇问题,总线扩展相关。

楼主(2013-04-17):
扩一个16位总线的外设,一个nand flash,看资料后发现,这款IC只有一个片选端PD7-NE1/NCE2,不知该如何解决,还是就是不能实现?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片选用GPIO来做问题不大的。
另外,也可以考虑改用144pin的103

楼主:
改用GPIO总觉得有些别扭,如果没有好的办法也只能这样了,因用不了那么多的IO,所以没有选用144Pin的。

网友B:
地址空间译码,加个几毛钱的 138而已。。

楼主:
那就是可以这样处理了:
NE1+A23+A22来形成对RAM外设的访问地址和对nand flash的访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