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2有》=4*32的LCD 驱动器么?

楼主(2013-04-17):
如题,在官网看的126页的那个资料了看有8*40 4*44  看了引脚  就去画图了,在弄驱动的时候发现只能4*28

网友A:
印象里stm8l152 high density支持8 COM的LCD,但不建议用,因为据说stm8l152不大驱动得动8 COM的LCD,当然如果只是玩玩就没问题。

楼主:
手里有1K片上次开好的4*32的液晶,只要能驱动4*32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里有1K片上次开好的4*32的液晶,只要能驱动4*32就可以

stm8l152 64pin支持4*32应该没问题,stm8l152 48pin支持4*32可能也行,LZ可以看一下datasheet确认一下。

楼主:
我现在实验的是152R8  64PIN  ,就是看了那个几百页的资料里看到的,因为实际实验了确实有些字段怎么弄也不量,反复看资料,上面写的是4*28 其他都是保留的,

网友A:
152R8  64PIN  支持4*32应该没问题,它的datasheet有1个表格写得很清楚 LCD 8x36 or 4x40

可能你选的引脚不大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