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sim仿真软件的运动求解

楼主(2013-04-17):
本人初学multisim软件,在仿真时遇到困难,现求教:
经过检测发现用运算放大器构建的跟随器输入端和输出端波形不一致,输入端的正玄波输出端没信号,使用的是TL062。后发现自带的这个没有参数,然后设置了它的电压补偿带宽增益等之类的还是不行....请问问题出在哪啊?

楼主:
在修改的那界面上他也提示了说是修改电气特性不影响仿真结果,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忙烦你把我看下我的图那个环节出错了,我用NE5532还是可以的

楼主:
那个方波的峰峰值只有2MV

楼主:
难道是应为我的负载太小?那又是怎么影响的呢?

网友A:
1. R2=30mR电阻值太小。改成3kR。

2. V1输入有效值3V太大。改为1V。

网友B:
LZ,R2的阻值30mΩ是何情况...

楼主:
只是随手一点来了个30毫欧姆,呵呵....能分析下电阻小怎么造成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随手一点来了个30毫欧姆,呵呵....能分析下电阻小怎么造成的么?

铜导线21摄氏度时的电阻率是0.0189Ω*mm2/m
电阻太小的话,极限考虑的话你就当R2是个导线好了,这样就知道是什么效果了。

网友C(2013-06-29):
引用 网友A:
1. R2=30mR电阻值太小。改成3kR。

2. V1输入有效值3V太大。改为1V。

切中要害啊,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