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UCK开关电源电流波形几点问题

楼主(2013-04-17):
各位大侠,兄弟姐妹。能否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一 电路图

二 测试IQVS关系
备注:IQLNK302内置MOSFET流过的电流;VsLNK302内置MOSFET源极电压。

CH1IQ(10Ω取样电阻RS1)
CH2VS
但是图中,在MOSFET开通的初始时刻,出现一个峰值电流,该电流从何而来?

三测试IQ,IDIL关系
备注:ID为流过D1续流二极管电流。
备注:IL为流过电感的电流。

CH1IQ(10Ω取样电阻RS1)
CH2ID(10Ω取样电阻RS2)
CH3IL(10Ω取样电阻RS3)
MOFET导通的时候,IL应和IQ相同,但是有点出入?
MOFET关断的时候,IL应和ID相同。

网友A:
那个电流尖峰,很可能是续流二极管关断(反向)电流。

网友B:
那个尖峰电流,应该是续流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引起直通导致的尖峰电流。
100nS 左右, 是不是有点长了, 可以考虑换更快恢复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流尖峰,很可能是续流二极管关断(反向)电流。

非常感谢,第三张图,电感电流为什么和IQ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尖峰电流,应该是续流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引起直通导致的尖峰电流。
100nS 左右, 是不是有点长了, 可以 ...

感谢您的答复,那第三张图,电感电流为什么和IQ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