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子 接地

楼主:
pcb线路板共地端可以与接地端子连接,但要非常小心,设及到的电路问题很多。例如电视机的电路就必须要悬浮共地。因此,很长一段时间的电视必须是两脚插头的道理。
还例如音响的接地也非常讲究,绝不能简单的将PCB简单连到接地端子上

问题是什么时候PCB的地线可以直接接到大地 什么时候不可以

网友A(2013-04-17):
电视机地为什么要悬浮呢?这个比较蛋疼,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此帖比较有意思。比较陌生的领域,顶下!

网友B:
设备的交流市电转直流电源是完全(变压器)隔离的、并且,没有(EMC要求的)Y电容,PCB可以接地。否则不能直接接地。但没有(EMC要求的)Y电容。设备系统抗市电干扰很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备的交流市电转直流电源是完全(变压器)隔离的、并且,没有(EMC要求的)Y电容,PCB可以接地。否则不能 ...

没看懂说的意思。能否重说一下

网友B:
前面三种不能接地。最后一种可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三种不能接地。最后一种可以接地。

假如接上地线的话 最后一种也可以接地 这样对面  假如不接地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