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几种输入阻抗达到10^12或者更大的运放型号

楼主(2013-04-17):
便宜的就更好啦

网友A:
这个可不好推荐,晶体管输入级运放阻抗都比较低,
要想高输入阻抗,就得输入级JFET或MOSFET
这样的运放非常多,你要说清楚,做什么,带宽,摆率或者电压范围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不好推荐,晶体管输入级运放阻抗都比较低,
要想高输入阻抗,就得输入级JFET或MOSFET
这样的运放非常 ...

我需要用来做阻抗匹配放大,电压为-2V到2V,输入精确为毫伏级

网友A:
MCP621/1S/2/3/4/5/9

查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