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用管脚电压无法拉高

楼主:
程序烧写口的TXD、RXD和液晶19264的DB0、BD1复用,加了上拉电阻。不插液晶的时候,可以进行程序烧写,加了液晶以后,2个管脚电压就拉不高了,无法烧写程序,是不是和液晶管脚的输入阻抗大小有关?求指导

网友A(2013-04-17):
自己查一查液晶管脚咯……:lol

网友B:
试试, 置液晶复位状态.

网友C:
可以在液晶那边串两个电阻试试:lol

网友D(点评):
正解。在芯片管脚和液晶管脚之间串了10K电阻以后,可以在插入液晶的情况下正常烧写。

网友E:
设计时考虑不周呀,该反省了。
LCD的TXD肯定是输出脚了,逻辑冲突了,不能2个都是输出的。

网友:
液晶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