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R2110无**确输出PWM

楼主(2013-04-17):
新手,求助。
做的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电路,使用dspic30f4011作为主控芯片,3个IR2110作为驱动芯片,MOS管选用IR2407。
dspic30f的PWM正常输出。
其中一个IR2110的HIN输入高电平,另一个IR2110的LIN输入PWM。其他输入都为低电平。
现在问题是,三个IR2110都是LO输出为0,HO输出为不规则方波。
求高手帮忙分析分析,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你的三个IR2110的HIN与LIN分别输入什么?最好来张图

网友B:
有波形图吗, 会不会是电源电压不足引起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三个IR2110的HIN与LIN分别输入什么?最好来张图

HIN输入高电平,LIN输入PWM波。图如下:

其中,通道1,3,5都是接的LIN,输入为PWM。通道2,4,6接的HIN,输入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波形图吗, 会不会是电源电压不足引起保护了?

现在HO是每次有一个口或两个口输出高电平,LO是全输出低电平。
我上张电路图,您帮我看看我的电路图有没有设计错。

网友B:
VDD 15V 的条件下, HIN 和 LIN 的输入的高电平 5V, 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 15V 的条件下, HIN 和 LIN 的输入的高电平 5V, 太低了.

那把VDD改为5V怎么样?IR2110的数据手册上,HIN和LIN的电压值只要大于VSS,小于VDD就行了。

网友B:
应该可以, 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 试试看吧

还有一个问题,本来我是将VSS和COM连在一起做共用地,现在VDD要改5V的话,VSS也要改为跟单片机共用地了,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 试试看吧

还有一个问题。原来我是把IR2110的VSS和COM共接做地,现在要把VDD改为5V了,可以把VSS改为和单片机共用地吗?

网友C:
我也没做过直流电机驱动,但我给楼主几点建义:
1、不要改VDD电压,还是用15V的,MOS管Vgs一般为10~20V,用5V驱动,MOS很难饱和驱动;
2、IR2110上侧管驱动是靠电容自举充电来驱动的,你长期高电平驱动,自举电容不能充电,驱动电压不够,MOS无法开通,所以要用PWM来驱动上侧管,下侧管可以用高电平驱动。

网友C:
PWM每组最好互补输出,这样就算不接负载,自举电容也会有充电回路,如果不采用互补输出,只能通过负载回路来给电容充电。

网友C:
C9自举电容太小,换成10UF的。C3\C8最好也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 15V 的条件下, HIN 和 LIN 的输入的高电平 5V, 太低了.

谢谢!改过以后,现在HO无论是PWM或者是高电平都可以进行输出了,但是LO仍然一直输出低电平。还有一个小问题,我将HO设为输出PWM,当PWM切换输出芯片时,如从第一个IR2110切换到第二个IR2110时,会出现有一个HO会变为高电平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做过直流电机驱动,但我给楼主几点建义:
1、不要改VDD电压,还是用15V的,MOS管Vgs一般为10~20V,用 ...

谢谢你的建议。
但是:
1.MOS管的驱动电压实际是由VCC提供的,VCC和VB分别为低端电源电压(与LO有关)和高端浮置电源电压(与HO有关),而VB的电压其实就是自举电压VC1,由VCC给自举电容充电得来,与VDD无关。所以我感觉将VDD改成5V是没有影响的。
2.IR2110的工作原理和thanklei兄想的可能有些不一样。给自举电容充电的电压就是15V的VCC。当LIN为高电平时,Q6导通,VCC通过D7,Q6给C9充电。当HIN为高时,Q5导通,VC1加到Q5的栅极和源极之间,C1放电。而且,PWM在三个芯片间不停地切换,高电平也在三个芯片间不停切换,不会长期为高电平驱动。所以PWM和高电平无论哪个在上侧管或下侧管都是可以的。两种在程序里我都试过,都可以的。
3.由于是驱动三相直流无刷电机,共有3个IR2110,3组(6个)MOS管。电机转动的每六分之一圈的时间里只能有其中一组MOS管的高端MOS管和另一组MOS管的低端MOS管导通,电机才能转动。这些导通的MOS管的顺序也在按每六分之一转动周期就切换一次。这就要其中一个IR2110的LO和另外一个IR2110的HO同时为高电平时才能导通工作,其中一个为PWM,另外一个为高电平,可以通过调节PWM占空比起到控制导通时间和导通电压的作用,如果PWM输出互补的话,那就不会出现同时为高电平使两个MOS管导通的情况了。
4.更改电容我会试一试的。但是自举电容过大的话,我怕充电时间就有点长了。

网友B:
自举电容 1u 是小了点, 但对于一个 2407, 应该不会有问题.
不过还是建议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容 1u 是小了点, 但对于一个 2407, 应该不会有问题.
不过还是建议大一些 ...

我再焊块板子,换一下电容专门来测IR2110试试。那个滤波电容C8需要为C9的十倍左右吗?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只有当下侧MOS管导通时C9才能够进行自举充电,但现在LO始终为零,下侧MOS管不导通,为什么上侧的HO仍然可以输出PWM或者高电平?

网友B:
如果 LO 从来没有导通过, 那就不能自举, 那么 HO 就不可能输出 PWM.
当然, 有可能是从 R16 那个未见图形的地方提供了通路. 要么是你的测试手段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 LO 从来没有导通过, 那就不能自举, 那么 HO 就不可能输出 PWM.
当然, 有可能是从 R16 那个未见图形的 ...

测试的时候我是以IR2110的VS为地,测的HO的波形。测LO的时候是以COM为地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 LO 从来没有导通过, 那就不能自举, 那么 HO 就不可能输出 PWM.
当然, 有可能是从 R16 那个未见图形的 ...

我前面测试的时候没有上24V电压。
换电容也试过了,但还没找出问题在哪,把现在使用的电路的图给发上来了,同时也测了一些数据。
发现三个下侧的MOS管总是会有电压Vds存在。
不连接电机也不接24V电压时,下侧Vds大概为2.3v,上侧Vds为0。
接了电机但不接24V电压时,下侧Vds为4V,上侧Vds为0,只有一个上侧的Vgs有电压,其他Vgs全部为0。
接了电机和24V电压时,下侧Vds为9V,上侧Vds为14.1V,所有Vgs始终为0。
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下侧的Vgs是从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容 1u 是小了点, 但对于一个 2407, 应该不会有问题.
不过还是建议大一些 ...

谢谢!!!找到问题所在了,要把VSS和COM接起来,IR2110是不隔离驱动,VSS和COM之间容许有5V的偏移量,接起来以后偏移量就固定为0V了。
另外,其中有两个芯片是坏的,一直没查出来,试了八块芯片就三块是可以用的。
不过VSS和COM连起来虽然可以正常输出波形,但是接了24v和电机后,运行一会儿就把5v电源接口那边1.0A的保险丝给烧了。

楼主(2013-05-21):
引用 网友B:
VDD 15V 的条件下, HIN 和 LIN 的输入的高电平 5V, 太低了.

系统显示分数分配错误,给不了分,我直接结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系统显示分数分配错误,给不了分,我直接结贴了。

分数分配错误是你分配给各回复的分数之和与你提问时给出的分数不等.
结帖给分的时候, 分数分配会有提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面测试的时候没有上24V电压。
换电容也试过了,但还没找出问题在哪,把现在使用的电路的图给发上来了 ...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最后解决没?我最近也在做IR2110驱动全桥逆变,开始给全桥端加德士15VDC的小电压,输出端经过滤波是正常的SPWM波形,可是给全桥端加上25V的电压输出就不行了,请问会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