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可以做QPSK调制解调吗

楼主(2013-04-17):
看到不少关于DSP做调制解调的论文,不知道实际做起来效果怎么样?二、三百兆主频的DSP够不够用?

网友A:
看你要做几路了,一般的QPSK解调算法占用DSP资源在1M~5M不等(主要看算法的复杂程度),DSP的主频除以每一路占用的资源数就是可以使用的路数。

网友B:
当然可以了,具体资源占用要看你怎么做,I、Q两路下来后,加不加滤波器?直接判断象限还是需要先做载波同步?另外位同步也是必须的。如果你要做个实用的QPSK解调,这些都少不了的。